AD画板,网络标号相同,却无法连接

楼主(2015-12-20):
高手看下,在AD设计PCB板时,网络标号相同,却无法连接。是何原因?

网友A:
没看到网络号,在确保网络号一致的前提下,把约束关掉试一下

网友B:
把LCD_D7两侧的线,先删除,然后连接D7,试一下,如果可以连接。说明是线间距的约束规则太小,所以不能划线。

网友C:
约束规则,旁边走有干涉了,间距不够

网友D:
安全间距导致的

楼主:
果然是线线距离过近了

楼主:
怎么结贴的呢?找来找去不知道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