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412 串口输出 与 485输出比较

楼主(2015-12-20):
求指教,通过JNI向串口写数据:
1、直接监测4412串口3,PC串口调试助手(16进制)输出的结果:02  02   01
2、4412串口1接485再接485转232连接到PC用串口调试助手(16进制)输出:E9    (只接收到这一个字节)

楼主:
                   int[] text = new int[]{2,2,1};//02 02 01
                                com3.Write(text,3);//text.length

楼主:
JNI调用的.c文件:
JNIEXPORT jintArray JNICALL Java_com_topeet_max485test_serial_Write
  (JNIEnv *env, jobject obj, jintArray buf, jint buflen)
{
        jsize len = buflen;

        if(len <= 0)
                return -1;

        jintArray array = (*env)-> NewIntArray(env, len);

        if(array == NULL){array=NULL;return -1;}

        jint *body = (*env)->GetIntArrayElements(env, buf, 0);

        jint i = 0;
        unsigned char num[len];

        for (; i <len; i++)
                num[i] = body[i];

        write(fd, num, len);

        array = NULL;

        return 0;
  }

楼主:
解决了。.so文件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