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利用超声波测距同时测出超声波的频率,不知道哪..

楼主(2015-12-20):
新手写的程序,实在不懂哪里错/* int.c   test int0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rig  = P3^7;
char DATA_7SEG[10]={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char act[4]={0xfe, 0xfd, 0xfb, 0xf7};    /* p2.0--p2.3 */
uint a,flag,x;
uchar hi,lo,Tm_count,f_count,Flash,ex0_count,b,count;
/*-----------------------------*/
void delay(int d)
{
int i, j;
for(i=0; i<d; i++)
    for(j=0; j<100; j++)  ;
}
/*-----------------------------------*/
void ex1_int(void) interrupt 2
{

        TR0=0;
        a=TH0*256+TL0;
        count++;

}
void ex0_in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_count ++;
        if(ex0_count==1)
        {
                TH1=hi;
                TL1=lo;
                EX1=1;
                TR1=1;
        }
        else if(ex0_count==2)
        {
                EX1=0;
                TR1=0;
                b=0;
        }
        if(ex0_count==3)
        {
                TH1=hi;
                TL1=lo;
                EX1=1;
                TR1=1;
                count=0;
                Tm_count=0;
        }
                else if(ex0_count==4)
        {
                EX1=0;
                TR1=0;
                ex0_count=0;
        }
}
void de110(void)
{
        char c;
        c=1;c=1;c=1;

}
void tr_pu(void)
{
        trig=1;
        de110();
        trig=0;
}
void t1isr(void) interrupt 3
{
        TH1=hi;
        TL1=lo;
        TH0=0;
        TL0=0;
        tr_pu();
        TR0=1;
        Tm_count ++;
        if(Flash==1)
        {
                f_count ++;
                P1=~P1;
                if(f_count==2)
                        Flash=0;
        }
}
/*----------------------*/
main()
{
        uint a1,a2,a3,a4,value;
        uint y1,y2,b,avg;
        uchar x1,x2,x3,x4;
        value=65536-46082;
        TH1=hi=value/256;
        TL1=lo=value%256;
         TCON=0x05;
         TMOD=0x01;
         IE=0x8D;
         flag=0;

         TR1=1;
         x=0;
         a=0;
         a1=0;
         a2=0;
         a3=0;
         a4=0;
         b=0;
         count=0;
         Tm_count=0;
         ex0_count=0;
         while(1)
          {
           if(Tm_count==10)
                  {
                   avg=(a1+a2+a3+a4+a)/5;
                 b=(avg*0.18445-69.6);
                 x=count*2;
                 Tm_count=0;
                  count=0;
                  }

            a4=a3;
          a3=a2;
          a2=a1;
          a1=a;
          if(ex0_count==0||ex0_count==1||ex0_count==2)
                {
                 if(b>3500)
                  {
                          b=3500;
                  }
                  else if(b<100)
                  {
                          f_count=0;
                          Flash=1;
                  }
              x1=b/1000;
                  y1=b%1000;
                  x2=y1/100;
                  y2=y1%100;
                  x3=y2/10;
                  x4=y2%10;

                  P0=DATA_7SEG[x1];
                  P2=act[0];
                  delay(1);

                  P0=DATA_7SEG[x2];
                  P2=act[1];
                  delay(1);

                  P0=DATA_7SEG[x3];
                  P2=act[2];
                  delay(1);

                  P0=DATA_7SEG[x4];
                  P2=act[3];
                  }
         if(ex0_count==3||ex0_count==4)
                 {
                 x1=x/1000;
               y1=x%1000;
                   P0=DATA_7SEG[x1];
               P2=act[0];

                  x2=y1/100;
                  y2=y1%100;
                  P0=DATA_7SEG[x2];
              P2=act[1];

                  x3=y2/10;
                  P0=DATA_7SEG[x3];
              P2=act[2];

                  x4=y2%10;
                  P0=DATA_7SEG[x4];
              P2=act[3];

                 }
         }
}

楼主:
要求是以七段显示器没0.5秒显示障碍物距离,反复显示,按外部中断0一次显示距离,按外部中断0第二次,停止测量显示0000.第三次按外部中断0,由外部中断1来测量脉搏频率显示频率值,第四次显示0000,求大婶解救

网友A:
。。。超声波接收是按本身固有频率震荡吧。。。测不了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