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2R8 FOC套件

楼主(2015-12-21):
STMF302R8  FOC套件   连接不上   workbench   界面

workbench

workbench

网友A:
软件设置不对吧;

楼主:
换在win7 电脑上可以连接了,,但是电机依旧不转,也没法测电机电感,,,能让无刷电机转转起来的简单方法吗?

连上了 但是电机不转,不能进行了

连上了   但是电机不转,不能进行了

楼主:
我知道了,,系统不对  ,win10   好像不可以,换成win7  完美运行

楼主:
   调完参数  就出现警告了,,,不知道是如何造成的,,,,
  参数太多了??:'(

调试出的警告

调试出的警告

网友B:
ST Link没连上?去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

楼主:
是的,连上了,我改了改参数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改那个参数造成的,,,

楼主:
为什么workbench 更新的数据有时候下不到library中呢,,,????
有时候就下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keil 里打开main。c  就无法下载了

网友C:
楼主套件BULLRUNING电机转起来了吗?

网友D:
效果跟TI的类似产品相比较,感觉如何

楼主:
转起来,,,但是没用过TI的产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