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制作异形焊盘呢?

楼主(2015-12-21):
AD, AC
   我想用AD913做一个这样的焊盘,紫色的是孔,而且孔内镀锡,黄色和紫色直接是焊盘!  这属于异形焊盘,如何做呢?

网友A:
异形孔即使画出来了也不大好加工,除非真有量开冲模压.
实在想得到这个花键孔,在转角处要做成园角,那样数控机床才好加工,<90°的清角无法铣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孔即使画出来了也不大好加工,除非真有量开冲模压.

(*^__^*) 嘻嘻……  想学习下咋样画,而且刚好需要个这样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孔即使画出来了也不大好加工,除非真有量开冲模压.

, T叔,求本书,  李魏海的 有没有电子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 T叔,求本书,  李魏海的 有没有电子版

〓◆ 新编电路分析基础题解 李瀚荪 397页 高清书签版◆〓

网友B:
直接画,不好办,只能凑了。

网友C:
异形焊盘:先放置个多层焊盘(就是带金属化孔的那种),把外圈设置成圆形或椭圆形,内孔直径设置成0,再在机械层画上你要的内孔形状,这样内孔就是个通孔且带金属化孔的异形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异形焊盘:先放置个多层焊盘(就是带金属化孔的那种),把外圈设置成圆形或椭圆形,内孔直径设置成0,再在机 ...

谢谢!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用CAD 画出来然后导入AD中就可以了

网友E:
像T叔说的。注意倒角啊。不让PCB厂家没法做啊。

你放心,你凑合着画,厂家也凑合着做。

网友F:
头一次见这样的焊盘。。。  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像T叔说的。注意倒角啊。不让PCB厂家没法做啊。

8个小孔的中心要在转角交界处,这样转角为清角的另件才插得进,否则厂家就会把清角铣成园角,清角另件就插不进了.(这就是随便凑合的结果,哈哈)

网友G:
先用线和方块铺toplayer,开孔的地方不铺;
再用线和方块铺top solder层;
如果钢网要开孔的话,用线和方块铺top paste;
我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