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1自主网通信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5-12-21):
本人初学者一枚,想通过CC1101来实现自组网功能,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1、CC1101能否实现自组网,
2、如果能实现,能否提供相应教程

网友A:
可以啊,当然可以自组网,主要看一下地址,主要看一下  23.2 数据包格式化 ,有数据地址,按照地址写就可以自组网了

网友(2016-01-21):
同求,可以研究一下Contiki

网友B:
组网的目的是干嘛啊

楼主(2016-02-26):
换模块,改用si4432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模块,改用si4432啦。

为什么改用这个模块,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改用这个模块,有什么优点

距离远了

网友C:
距离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空旷地带1000米左右

网友D(2016-04-25):
要怎样的自组网?不要求高可靠性同步传输的话,直接用载波监听做就行,非常简单。

网友E(2016-06-02):
组网是自己写软件处理的,处理信号的冲突,节点的定义,路由的定义,这些都比较复杂

楼主(2016-08-10):
引用 网友D:
要怎样的自组网?不要求高可靠性同步传输的话,直接用载波监听做就行,非常简单。 ...

载波监听怎么弄高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载波监听怎么弄高手

不是高手哈,只是曾经做过。。

cc1101有TX-if-CCA功能,每个节点设置发送时间片,更简单的是随机选择发送时间,然后配合CCA进行发送,实现类似于时分通信的自组网。

当然了,这种组网方式很简陋,适用于要求较低的场合,反正我那个项目是足够用了。

要是想实现完整的网络,那么协议、路由等等这些就比较复杂了,建议问问其他大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