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T Creator 编辑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5-12-21):
  前段时间刚刚学习了用QT开发串口软件,发现QT的编辑功能很强大,之前用VS编辑的单片机程序,也很好用,但是我不会用VS开发上位机程序,所以今天试了试用QT编辑单片机程序。

  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只是简单的把KEIL项目里的程序文件挨个添加到QT项目中。

  首先新建一个QT项目,选择非QT项目:

建好后,删除项目内自带的main.cpp文件,然后添加自己的程序文件。

在项目标题点右键,然后Add Existing Dir...,通过对话框直接就能添加进所有的程序文件(包括C和H文件),
添加完成后项目视图大概是这样:

这些做完之后,程序中并不能实现函数跳转,因为QT找不到相应的头文件,所以还要修改一下.pro文件:

如上图,要在INCLUDEPATH中添加所有的头文件路径,这样就可以实现函数跳转了。

如果是其它编译软件编辑出来的程序,导进来后可能会出现中文乱码的情况,这时就要修改一下QT的字符集:

如上图,点击QT的"工具"->"选项",然后在“文件编码”那做相应修改即可。

现在就可以用QT编辑程序了,这样具体效率是否提高,试用一段时间再说。。。

网友A:
居然这也可以  似乎不错  还是喜欢mdk4编辑 字体什么的都舒服 折叠非常顺手  最怕不能折叠的编辑器

网友A:
mdk5用起来很不顺手

网友B(2016-12-14):
不错的想法,后续楼主把效果贴出来,供大家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