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SMT回流焊后,LM2596-5.0芯片出现通体发黄现象

楼主(2015-12-21):
最近公司生产的一批产品中,发现LM2596-5.0经过回流焊后,芯片出现通体发黄现象,如下图,左边为经过炉出来的,右边为正常的;

现象一:发黄的LM2596产品,产品中小部分的输出电压值有出现偏差,要么偏小一点,要么偏大一点,但是偏差在输出的精度范围内

现象二:未发黄的LM2596产品,没发现输出I电压值出现偏差

疑问:1、这种回流焊后芯片出现黄色物质是芯片本身材料加热导致的么?

           2、回流焊的温度对该芯片有特殊的要求吗?

           3、回流焊的温度会影响电压的输出么?
实际炉温最高温度要高一点,
芯片的温度要求:

出现芯片发黄回流焊炉温曲线:

不出现发黄的回流焊炉温曲线:

网友A:
是不是炉温有点高了;
发黄是氧化了吧,芯片对炉温的要求,规格书上一般都有,温度超过规格书上的要求,当然有影响,表现在不良品增加,寿命缩短,指标下降。

楼主:
估计是炸胡!!!!

网友A:
看来不是温度高,而是烤的时间过长,烤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不是温度高,而是烤的时间过长,烤胡了

还是得到贴片厂看看,是不是想吃烧烤他们,:lol

网友B(2016-05-11):
楼主分析出来了问题所在了吧  俺公司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呢 分享下吧  请教请教  多谢!!!

网友C:
是温度过高,并且高温时间过长导致,
现在无铅锡膏,温度比较高才能融化,也就是回流焊设备较好,效果会好些,如果设备温度控制不好,容易发黄,就是温度过高了。
有铅锡膏一般不会。应为温度要求要低些,设备温度比较宽,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