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程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12-21):
如图所示,第一个函数是将具有复用功能的GPIO,配置为PWM功能。第二个函数是将PWM0和PWM1配置到相应的引脚。
问题1:
这两个函数在使用PWM时是否都需要,我有个案例程序,如图中并没有写第一个函数,可以实现功能,但是其他的案例就两个函数都写了,而且书中对PWM的配置也有这两个步骤。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函数的功能有些重复,IO的PWM功能打开就已经确定是这个IO是相应的PWM*,为什么还要把PWM*配置到该IO?
问题2:
PWM0和PWM1是否可以翻转,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功能?我看到PWM有反相功能,是不是指PWM0和PWM1可以同时反相,高变低、低变高。
有没有实现PWM0和PWM1输出互换的方法,例如PWM0是占空比20%的脉冲,PWM1是恒为高,变成PWM0是恒为高,PWM1是脉冲。

楼主:
新学该单片机。。。C语言也是新手,求指点

网友A:
1.你说的有道理,我也不明白。
2.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说的有道理,我也不明白。
2.查手册。

嗯哼

网友B:
问题一,如果默认pwm是映射到这两个io,可以不配置

网友B:
不能互换,只能配置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互换,只能配置反相

请问,ADC的中断触发配置为采样结束触发 ,应该怎么写?
在void ADCIntEnableEx(uint32_t ui32Base,uint32_t ui32IntFlags)
中:
ADC_INT_SS0 - interrupt due to ADC sample sequence 0.
ADC_INT_DMA_SS0 - interrupt due to DMA on ADC sample sequence 0.
ADC_INT_DCON_SS0 - interrupt due to digital comparator on ADC sample sequence 0.
这三个出发类型选择,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互换,只能配置反相

我看到有些实例里用到了中断却没有定义这么一句,如果不配置这么一句,默认的中断触发方式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些实例里用到了中断却没有定义这么一句,如果不配置这么一句,默认的中断触发方式是什么? ...

:Ldatssheet里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
都需要设置功能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