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烧毁

楼主:
按照附件电路图,接通12V电源后LDO烧毁,而缓慢升至12V后,LDO正常工作,请问是过压还是过流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没?(LDO输入电压为2-16V,电流可打150MA,这里是将12V的输入电压变成5V)

网友A(2015-12-21):
接通12V电源后LDO烧毁,而缓慢升至12V后,LDO正常工作
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  既然烧毁了 怎么又好了?

楼主:
我是说同一个电路,我做了几块板子,分别实验的结果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直流电源缓慢把输入电压升到12V,LDO可以工作,直接加12V电压,LDO就挂掉!
2楼已经给出了原因,这里用耐压16V的余量太小了,要改用耐压24V以上的,比如SGM2203、HT7550之类。
当然这里能否用LDO是要看负载电流的,高压LDO一般就是用于负载电流小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插入瞬间  毛刺电压 击穿LDO   12V 到 5V 压差7V   电流150ma  功耗就1.05W  LDO 如果封装小   ...

实际正常工作的电流不到1MA,150MA是通过LDO的最大电流,必须用LDO,有什么好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用直流电源缓慢把输入电压升到12V,LDO可以工作,直接加12V电压,LDO就挂掉!
2楼已经给出了 ...

我的负载电流在1MA以下,烧毁是由于瞬态过电压吗?很浪涌电流有关吗?对于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负载电流在1MA以下,烧毁是由于瞬态过电压吗?很浪涌电流有关吗?对于这个电路图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没? ...

负载电流1mA以内,用这种高压LDO是很合适的,换用高耐压的吧

网友D:
2.2uF的电容太大?

网友E:
LDO输入端加电容,10uF/25V以上的电解,电容前面可以考虑再并一个TVS

网友F:
亲,你这输入输出压差也太大了,不烧坏才怪,你先Google下LDO是什么,用在什么场景下吧

网友G:
电源输入端加个10uf电容和0.01uf电容试试,TVS什么的应该不用了,只是瞬间峰值而已。:loveliness:

网友H: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下瞬间峰值是多少,再看怎么处理?处理的办法就是按照上面各位说的:方法一 输入端加电容;方法二 换LDO,你的负载只有1mA,所以用7150就可以了,普通的如TX7150,瞬间峰值可以耐到24V;高压的如HT7150,瞬间峰值可以耐到30V;方法三 就是加TVS管 ;

网友I:
7805哭晕在厕所。。。一般的LDO耐压很低,直流电源上电来个过冲就完了,既然你压差那么大,电流那么小,直接用7805啊,78M05、78L05也行,要想精度高就直接上TL431并联稳压。

网友J:
建议用TL431搭

网友K:
LDO的功率管一般都是PNP或者P-MOSFET类的,刚上电时候处于导通状态,LZ在前面串个限流电阻啦~~

网友L:
输入前级没有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亲,你这输入输出压差也太大了,不烧坏才怪,你先Google下LDO是什么,用在什么场景下吧 ...

压差不大啊,规格书显示是可以的,再说我的电源输出电流我测试工,很小的,不到1m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下瞬间峰值是多少,再看怎么处理?处理的办法就是按照上面各位说的:方法一 输入端加电容 ...

我的LDO输出精度要达到1%,LDO是给下面的处理芯片供电,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工作电流在1MA以下,而且整个电路要能耐受住电源正负极反接,10uf电容已经是电解电容了,不能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K:
LDO的功率管一般都是PNP或者P-MOSFET类的,刚上电时候处于导通状态,LZ在前面串个限流电阻啦~~ ...

加多大呢

网友M:
电源输入端加个10uf电容和0.01uf电容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LDO输出精度要达到1%,LDO是给下面的处理芯片供电,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工作电流在1MA以下,而且整 ...

电源反接和LDO的输入电容有什么关系?你的反接保护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LDO输入电容如果达不到数据手册的要求,容易自激震荡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反接和LDO的输入电容有什么关系?你的反接保护电路是怎样设计的?
LDO输入电容如果达不到数据手册的 ...

反接的话电解电容会损坏的

LDO反接就不会坏吗?我猜你根本没设计反接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7805哭晕在厕所。。。一般的LDO耐压很低,直流电源上电来个过冲就完了,既然你压差那么大,电流那么小,直 ...

PCB板子是个直径20Mm的圆,7805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1mA以内,用这种高压LDO是很合适的,换用高耐压的吧

我的邮箱1083981926@qq.com

网友K:
12V/150mA = 80Ω,实际找个10Ω的也行

网友B:
网上可以搜到,HT7150-2,1%输出精度的。
当然你可以试试在VIN上串接100欧姆~1K电阻,也是个解决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压差不大啊,规格书显示是可以的,再说我的电源输出电流我测试工,很小的,不到1ma ...

12输入5输出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7805哭晕在厕所。。。一般的LDO耐压很低,直流电源上电来个过冲就完了,既然你压差那么大,电流那么小,直 ...

我的封装要不能超过5*5mm,7805太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接的话电解电容会损坏的

反接保护电路正在设计,打算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N:
估计你买到假的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输入前面我还串了100Ω电阻

网友O:
SOT89封装的78L05应该可以

楼主(2016-01-20):
引用 网友M:
电源输入端加个10uf电容和0.01uf电容试试

是加一个电容还是加2个

网友P:
可以采用:二极管→TVS管→大电容220uF+0.1uF小电容→LDO。

网友Q:
1.输入没有加电容;
2.换78L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可以搜到,HT7150-2,1%输出精度的。
当然你可以试试在VIN上串接100欧姆~1K电阻,也是个解决方案 ...

串联电阻是什么功能?电阻不是分压吗,能处理好开关接通瞬间的冲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估计你买到假的了,我遇到过类似情况,输入前面我还串了100Ω电阻

您用的是同一个型号的LDO吗,能否加个QQ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联电阻是什么功能?电阻不是分压吗,能处理好开关接通瞬间的冲击吗?
...

串电阻就是限流作用,当然也会分压,烧坏芯片需要一定的电流,经过电阻限流后就可以保证浪涌的冲击电流比较小,从而不至于将芯片烧坏

网友B:
另外是,楼主可以选择更高耐压的LDO,比如继续耐压在44V的SGM2203

网友R:
我也不懂有朋友说,输入电容10uF,和0.01uF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两个电容。
在下初学者,

网友R:
是不是这样理解,把10uF的电容放在前面,把大的电压尖峰给消除掉,后面再用一个0.01uF的,使电压更加平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就是限流作用,当然也会分压,烧坏芯片需要一定的电流,经过电阻限流后就可以保证浪涌的冲击电流比 ...

我改进了一下:串联了一个5.1K的电阻,并且整个电路并联了一个压敏电阻,压敏能起到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是,楼主可以选择更高耐压的LDO,比如继续耐压在44V的SGM2203

并联压敏电阻可以吗,压敏电压18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联压敏电阻可以吗,压敏电压18V的

当然有作用的

楼主:
我的LDO最大能耐20V直流电压,这样用了压敏电阻的话,不用担心电源过冲烧毁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LDO最大能耐20V直流电压,这样用了压敏电阻的话,不用担心电源过冲烧毁了吧 ...

尽量选择更高耐压的LDO吧,36V以上的,可选的型号可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可以搜到,HT7150-2,1%输出精度的。
当然你可以试试在VIN上串接100欧姆~1K电阻,也是个解决方案 ...

我是串联一个5.1K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串联一个5.1K的电阻,可以吗

5.1K有些大了,用1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采用:二极管→TVS管→大电容220uF+0.1uF小电容→LDO。

LDO前段,并联0.1uf和10uf的陶瓷电容可以吗?不用TVS管,我的电路要正负极反接的,不能用电解电容

网友S:
输入端先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加对地电容0.1uF和10uF。加TVS管防反接和瞬间脉冲过大。这样更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S:
输入端先串一个二极管,然后加对地电容0.1uF和10uF。加TVS管防反接和瞬间脉冲过大。这样更保险些。 ...

电容是陶瓷电容吧,电解电容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K有些大了,用1K就可以了

你确定有用吗,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LDO最大能耐20V直流电压,这样用了压敏电阻的话,不用担心电源过冲烧毁了吧 ...

我就是想问一下,用压敏电压为20V的压敏电阻,应该能防止这种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可以搜到,HT7150-2,1%输出精度的。
当然你可以试试在VIN上串接100欧姆~1K电阻,也是个解决方案 ...

HT7150-2,工作温度为-45-85  我的温度要求是-40-125

网友P:
引用 楼主:
LDO前段,并联0.1uf和10uf的陶瓷电容可以吗?不用TVS管,我的电路要正负极反接的,不能用电解电容 ...

正负反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S:
这个电容测材质也无所谓,毕竟前端有一个二极管防反接了。你还想正反接入都能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是不是这样理解,把10uF的电容放在前面,把大的电压尖峰给消除掉,后面再用一个0.01uF的,使电压更加平缓。 ...

大电容储能,小电容滤波,,,

网友R:
引用 网友T:
大电容储能,小电容滤波,,,

谢谢,也搞明白了点,应该是大电容稳压,就是储能,把电压平稳些,小电容用来去除电源中的谐波成分,是吧。

网友T:
引用 网友R:
谢谢,也搞明白了点,应该是大电容稳压,就是储能,把电压平稳些,小电容用来去除电源中的谐波成分,是吧 ...

大电容上电时先充电,断电时放电,平整电压尖峰,示波器量下波形就知道

网友U:
接入電源燒毀而緩慢接入電源確可以正常工作,我覺得是電源爬升過快導致瞬間電流過大導致LDO燒毀

网友V(2017-07-28):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之前用的7533,后来来改成盛邦威的2200-3.3,加了TVS管,加了延时启动电路,统统无效,12V转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