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帧ID,CANID 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2015-12-21):
总线协议里面有个8字节的帧ID,与11位或29位的CANID是什么关系呀?在CAN接受程序中是怎么用的?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4个字节的帧ID吧?帧ID就是CAN ID啊,一般程序中会用长整型即4个字节的来存储帧ID,如果是扩展帧就是前29位有效,如果是标准帧就是前11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4个字节的帧ID吧?帧ID就是CAN ID啊,一般程序中会用长整型即4个字节的来存储帧ID,如果是扩展 ...

不是的,是厂家的BMS总线协议里面有一个BMS_charger ID=0x1823A1A9,不知道这个ID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厂家的BMS总线协议里面有一个BMS_charger ID=0x1823A1A9,不知道这个ID是什么? ...

这个是16进制的4字节啊,不是8字节……
这个就是CAN ID,也就是帧ID同一个意思。
你发送出去的CAN帧ID是0x1823A1A9,BMS接收到后就知道这个CAN帧数据域包含的数据表示充电相关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6进制的4字节啊,不是8字节……
这个就是CAN ID,也就是帧ID同一个意思。
你发送出去的CAN帧ID是0 ...

嗯嗯,是我犯傻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