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怎么支持RS485接口和MODBUS通信协议

楼主(2015-12-21):
STM32,学习了能有一个月了,一些基本的配置弄得差不多了
我现在想做的是一个温度采集器,想通过做个实物来体会一下,,我是想做的温度采集器是需要支持RS485通信接口以及Modbus RTU通信协议,然后STM32是做从机的这么一个东西,
   不太了解RS485和MODBUS协议怎么和STM32单片机结合起来的,我想问一问怎么入手去做,或者怎么去把协议啊,接口啊什么的在STM32单片机上实现。 新人,以后毕业也想从事嵌入式这块,所以想问问,趁着实习这段时间把这个弄弄清楚!谢谢!

网友A:
对STM32来说就是串口通讯;

485,加个转485芯片;
程序的话根据标准协议进行写;

网友B:
首先要会操作STM32的串口,也就是U(S)ART。
485的话,有专用的芯片的,加一块很容易的。
Modbus是个软件协议,不是很复杂的。搞清楚帧格式和几个常用的功能码即可。

网友C(2016-12-12):
听着 挺简单,做起来 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