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用HAL 库SPI无法读取数值

楼主(2015-12-21):
spi, ni, TI, CRC, se

1.首先用IO 口来模拟SPI 通信,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就排除了硬件的问题。
2. 用STM32CubeMX 直接生成 SPI 代码。配置如下: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D;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D;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hspi1.Init.CRCLength = SPI_CRC_LENGTH_DATASIZE;
hspi1.Init.NSSPMode = SPI_NSS_PULSE_DISABLED;
  HAL_SPI_Init(&hspi1);

3. 程序第一次读取正常。再发送后读取就始终读回的都是00. 用示波器看波形数据都正常。就是读的时候波形是正确的。但就是
set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1, &tx_cmd, 1,100);
                        HAL_SPI_Receive(&hspi1,buffer,1,100);
set_cs_high

buffer 始终为0。感觉读不进数据一样。

有人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这个不是新库HAL的一个BUG吧。调适了一周多。N种办法都想过(中断,配置,延时,字长。etc。。)。都没有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哪个开发板,自己做的吗?如果不是,是官方的,可以使用更牛X的,ARM的MBED在线开发,爽的很。不过我还不怎么会用,给你下一楼上SPI的操作方法。

楼主:
自己的板。用ST-LINK仿真

网友B:
参考香水城版主,关于SPI握手的**;

楼主:
谢谢 mmuuss586的意见。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现在STM32作为主机接收,STM32自己发时钟怎么可能自己没有准备好?

楼主:
hal 库没有人用吗?。这个问题应该不太可能只有我遇到吧?

网友:
直接操作寄存器吧。记得使能spi模块,记得注意字长

网友C:
uint8_t __ILI9341_IO_ByteWrite(uint8_t dat)
{
//        uint8_t temp;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Handle, (uint8_t*) &dat, &temp, 1, 1000);

//        return temp;

        while((SPI1->SR & (1<<1)) == 0)
                ; //等待发送区空

        *((__IO uint8_t *)(&SPI1->DR)) = dat;

        while(SPI1->SR & (1<<7))
                ; //Wait for not busy

        while((SPI1->SR & (1<<0)) == 0)
                ; //等待接收区非空

        return *((__IO uint8_t *)(&SPI1->DR));
}

uint8_t __ILI9341_IO_ByteRead(void)
{
        return __ILI9341_IO_ByteWrite(0xFF);
}

我这个是操作SPI接口的LCD驱动芯片的读写代码(基于STM32F070RB),HAL库和寄存器方式都是可以的用的,楼主试试能不能用
PS:用寄存器操作的话,一定要在初始化里使能SPI
  1. __HAL_SPI_ENABLE(&SpiHandle);
并且更改FRXTH(单字节)
  1. SPI1->CR2 |= (1)<<12;

网友D:
#####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这里是写如何使用这个库的.
根据自动生成的代码进行确认.

看到下面这句话了么?
(#) Blocking mode API's are :
292          (++) HAL_SPI_Transmit()in 1Line (simplex) and 2Lines (full duplex) mode
293          (++) HAL_SPI_Receive() in 1Line (simplex) and 2Lines (full duplex) mode
294          (++)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in full duplex mode

参考如下:http://antriver.com/stm32/STM32C ... f4xx_hal_spi.c.html

建议用294行的函数

网友E:
会不会是master端和slave端不同步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试一下有进展。会及时通报给大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 How to use this driver #####
这里是写如何使用这个库的.
根据自动生成的代码进行确认.

HAL_SPI_TransmitReceive()  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从库来看。这个函数跟HAL_SPI_Receive()也是一样的

网友F:
楼主:发送完成数据后需要延时后才能够进行数据接收任务,虽然库操作过程已经判断的发送标志位等状态,但是此时数据传输仍在传输中。

楼主:
延时一般多久呢?

楼主:
延时500us也不行

楼主:
                        while(HAL_SPI_GetState(&hspi1)!=HAL_SPI_STATE_READY)
                {
                                wait_us(2);
                }
                HAL_SPI_Transmit_IT(&hspi1, &tx_cmd, 1);
                while(HAL_SPI_GetState(&hspi1)!=HAL_SPI_STATE_READY)
                {
                                wait_us(2);
                }
                HAL_SPI_Receive_IT(&hspi1,buffer,len);难道SPI 是STM32的短板?

网友D:
你就发1个字节?你觉得这时候设备能响应么?设备回复你的肯定是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发1个字节?你觉得这时候设备能响应么?设备回复你的肯定是空.

不是的。主机发一个字节后,从设备会返回一个数据过来。从波形上看。是从设备是有回复数据的。但STM32一直读到是00

网友D:
1.用示波器测量你模拟 spi.截图.并且写出 pc 发送和收到的值.
2.用 hal ,调用收发函数.用示波器采集,截图.
保证示波器所有设置都一致.贴上来.
3. 你确定你的配置每一行都是符合从设备要求的么?

楼主:
SPI 波形

SPI 波形

这个SPI 的波形图。从图上来看。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STM32F0 却一直读到是00

楼主:
谁告诉我,这波形有啥问题

楼主:
还没有找到办法。求大神

网友G(2016-01-20):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操作SPI接口的LCD驱动芯片的读写代码(基于STM32F070RB),HAL库和寄存器方式都是可以的用的,楼 ...

这个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就有的么?

网友G:
请问楼主怎么读写一个字节呢?对芯片操作没有效果呢,用标准库的话直接有函数,照着那个对相应的寄存器操作的时候还是没有结果,一直显示的是0,很恼火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操作SPI接口的LCD驱动芯片的读写代码(基于STM32F070RB),HAL库和寄存器方式都是可以的用的,楼 ...

看了你的建议,使能SPI在初始化的代码中就存在,更改单字节,控制寄存器2的8到15位不是保留的么,那写1是什么意思,希望有回应啊,我现在也在弄这个,一直为0,好头疼,谢谢!

网友H:
没有用过F0的芯片,我用STM32F1 的用MXCub1 自动生成的初始化SPI,然后根据自己要求写一个单字节的操作函数,操作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读写SPI芯片M25P64也可以和FPGA那边进行通信,不知道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看了你的建议,使能SPI在初始化的代码中就存在,更改单字节,控制寄存器2的8到15位不是保留的么,那写1是 ...

在STM32F030,070参考手册内有这样一句话。
The read access must be always aligned with the RXFIFO threshold configured by the FRXTH bit in SPIx_CR2 register.(P649)
而FRXTH默认为0,即两个字节的宽度。直接读取DR寄存器,从FIFO中返回的是两个字节的数据,而在16位向8位的强行数据转换到时候,自然高位被丢弃,读取的数据就不对了。
给FRXTH置1,读操作会从接收FIFO中取单字节数据到DR去,这样就是单字节的访问。
用寄存器操作要注意DR寄存器的访问宽度。
希望有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在STM32F030,070参考手册内有这样一句话。
The read access must be always aligned with the RXFIFO thr ...

好吧,我用的是F407的板子,没有找到RXFIFO 还是谢谢啦,我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G:
请问谁用F4的库的,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头疼的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好吧,我用的是F407的板子,没有找到RXFIFO 还是谢谢啦,我再看看是什么情况、、 ...

F4xx系列的SPI结构和F030x,F070x系列的并不一致。当然如果工程中使用的是HAL库的话,建议直接用CubeMX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读写的API也可以直接用。
相比于F030系列的SPI,F4系列的SPI是更容易操作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F4xx系列的SPI结构和F030x,F070x系列的并不一致。当然如果工程中使用的是HAL库的话,建议直接用CubeMX生 ...

好吧,我现在就是直接用Translate还可以,但是Receive一直没有值出现,让人着急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M32F030,070参考手册内有这样一句话。
The read access must be always aligned with the RXFIFO thr ...

我一直没有找到有超过100页的参考手册。你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2016-02-25):
这个问题问题还没有结束,有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I(2016-10-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难道是共性?使用的L476,CUBE生成的工程,在MISO端口已经用示波器得到了数据,但是HAL_SPI_TransmitReceive接到的数据全是0.

黄色为CLK,蓝色为MISO

黄色为CLK,蓝色为MISO

网友I:
从波形上看,无论CLK的相位如何设置,都应该会出现数据不会仅为0的,所以应该与该部分设置无关。

网友I:
问题解决,cube设置的问题,误将SPI设置成了单发的模式,后来改过来后因该是没有更新工程,使得stm32l4xx_hal_msp.c中的配置有问题。更改后正确。

网友I:
问题已经解决,是cube设置的时候设置成了实验用的单发模式,后来改变后应该是没有更新工程,所以造成了stm32l4xx_hal_msp.c这个函数配置有问题,改正后正常。

网友J(2017-03-24):
好厉害,刚刚接触HAL库。。。都想死

网友K(2018-04-12):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难道是共性?使用的L476,CUBE生成的工程,在MISO端口已经用示波器得到了数据,但是 ...

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使用的L476芯片,在spi接口上也出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请问您可以帮助我吗?QQ153254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