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采集差分信号

楼主(2015-12-21):
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信号源板卡,一个采集板卡,需要获得信号源板卡的若干路差分电压,那么这两个板卡之间可以不工地吗?

网友A:
不共地不等于无通路(指除差分信号线外的通路)。

注意其必须有通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不等于无通路(指除差分信号线外的通路)。

注意其必须有通路!

两个用电池供电金属屏蔽外壳RS485总线(差分信号线)设备完全可以通信。还需要什么通路?为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用电池供电金属屏蔽外壳RS485总线(差分信号线)设备完全可以通信。还需要什么通路?为啥? ...

你这个是数字信号,与LZ的情况不同。

此外,注意你的“金属屏蔽外壳”,且还有“电池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数字信号,与LZ的情况不同。

此外,注意你的“金属屏蔽外壳”,且还有“电池供电”。

一个信号源板卡,一个采集板卡,需要获得信号源板卡的若干路差分电压,那么这两个板卡之间可以不共地。即使差分线传输的模拟电压也无需差分线外的其它通路。好像没啥问题。请教HWM老师,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不等于无通路(指除差分信号线外的通路)。

注意其必须有通路!

前辈,能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吗?现在只有差分信号线,然后都是市电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