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教

楼主(2015-12-21):
我在做dac转换实验,放大器采用的是lm324,dac0832和lm324都是用的5v单电源供电,但输出范围只有700mv左右,正常应该输出5v左右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5v供电下,324最大只能输出3.5v左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现了轨对轨运放,rail to rail。

但700mv也不对。

网友B:
先测量一下 DAC 的输出电压.
dac0832 可能是之间的匹配问题. 能否将这部分的电路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C:
dac0832和lm324的输出都怎么样

网友D:
但输出范围只有700mv左右,正常应该输出5v左右啊

这差距也太大了,感觉像是没有书输出一样

网友E:
输出范围只有700mv左右,感觉像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F:
输入时多少,放大多少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回帖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