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DS下Ke04芯片加密失败

楼主(2015-12-21):
FSEC在代码中置为保密(0xF0),srec格式文件通过FLASH方式下载到芯片,出现问题。
下面是下载过程中console打印信息,前面部分显示下载成功,也识别到芯片加密了,但是接着就erasing了!!见红字部分。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猜是不是可以设置什么命令阻止最后的erasing。

用debug方式下载elf也是相同的问题。
我用的kinetis design studio v2.0.0
仿真工具PEmicro的。

;version 1.02, 02/07/2014, Copyright P&E Microcomputer Systems, [ke_64k_pflash_ftmre_m0]

;device freescale, ke04z64m4, desc=pflash_pipeline

;begin_cs device=$00000000, length=$00010000, ram=$20000000

Loading programming algorithm ...
Done.
CMD>PM

Programming.
Processing Object File Data ...

.
Programmed.
CMD>VC
Verifying object file CRC-16 to device ranges ...
   block 00000000-000000BF ...
Ok.

   block 00000400-0000A7A7 ...
Ok.

   Checksum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Cumulative CRC-16=$06B3)

CMD>RE

Initializing.
Device is Secure.

Device is secured. Erasing ...
Target has been RESET and is active.
Disconnected from "127.0.0.1" via 127.0.0.1
Target Disconnected.

网友A:
你先说一下你对操作步骤吧?

楼主:
对密码字操作:
__attribute__ ((section (".cfmconfig"))) const uint8_t _cfm[0x10] = {CPU_FLASH_CONFIG_FIELD};
CPU_FLASH_CONFIG_FIELD中的FSEC设置为0xF0。

然后,编译、链接、下载,按照常规操作,就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密码字操作:
__attribute__ ((section (".cfmconfig"))) const uint8_t _cfm[0x10] = {CPU_FLASH_CONFIG ...

Secure 操作没有问题,你不做secure操作时。工程可以正常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cure 操作没有问题,你不做secure操作时。工程可以正常烧录吗?

可以的,
一个疑问,
如下面所示,RE命令后,为何会“Device is secured. Erasing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
CMD>RE

Initializing.
Device is Secure.

Device is secured. Erasing ...
Target has been RESET and is active.
Disconnected from "127.0.0.1" via 127.0.0.1
Target Disconn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