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GPIO引脚用作捕获引脚后怎么判断该引脚的电平高低?

楼主(2015-12-21):
刚开始学习DSP,想用28335照着2812的例子做无刷直流电机控制,需要三个捕获引脚和6个PWM输出引脚,因为GPIO引脚是复用的,不明白当它作为外部IO来使用时还能不能读GPADAT这类GPIO的数据寄存器?我看例程都讲的是当引脚作为数字IO引脚来用的,如果不能读,那我要怎么一边捕获脉冲算转速一边读取电平高低来控制PWM输出?
第一次发帖,如果有格式不对请提醒我一下,谢谢~

网友A:
GPIO的寄存器里应该是有状态显示的,读一下寄存器

网友B:
使用捕获单元    不需要管高低电平 啊
直接计算速度   正反都可以标志出来

网友C:
正确使用捕获单元     不需要你考虑这么多
比较方便    但是配置也复杂些

网友C:
事件管理器整体资料   有电子版的  看到版主有分享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