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小信号用的几个数据--二极管、三极管、MOS管、差分对等

楼主(2015-12-21):
教材上都说小信号,而且会说"在工作点附近变化很小"就叫小信号,接着用泰勒级数在那煞有介事地推导一番,末了,同学们还是不知什么叫小信号,光知道"很小"。。

这里,给出几个常用数据,以后,什么是小信号就有据可依了。

楼主:
一,二极管

假设二极管直流电流用ID表示,则小信号条件为
|vd|<=5mV,|id|<=0•2ID
即5mV变化,对应于20%的电流变化。

于是小信号导纳gd=40ID,id=40ID•vd

楼主:
二,三极管

三极管发射结也是二极管,所以小信号约束同上!

不同条件下,约束当然可以修改,比如失真可以大点,|vbe|可以放到10mV,此时IC变化是40%。

三,MOSFET的小信号定义

vgs<=0•2(VGS-VTH),ID变化40%。

四,JFET

同上,把VTH换成VP即可。

楼主:
五,灵活运用,对于结构变异情形,根据上述定义延伸一下即可。

比如MOS管有源极退化电阻RS时,小信号条件变为
vg<=0•2(VGS-VTN)(1+gmRS)

对于BJT,雷同。

网友A:
0.2vs0•2, 视差还是挺明显的。

“小”信号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二个是“模糊”,不宜(易)强制界定。
"0.2"取值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峰值”论貌似有一定科学雏形,但它与通常实际应用情况并不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vs0•2, 视差还是挺明显的。

“小”信号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二个是“模糊”,不宜(易)强 ...

“‘小’信号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二个是‘模糊’,不宜(易)强制界定”

完全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vs0•2, 视差还是挺明显的。

“小”信号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相对”,二个是“模糊”,不宜(易)强 ...

为什么八成以上教科书,包括侧重于实践的鬼子书,三极管VBE=0•7V可以一统天下,而且深入人心?
二者道理是一模一样地!唯一区别就是小信号的量级约束,一般书上都不讲,读者自然一时无法接受。

网友C:
小信号,涉及到线性、一阶近似和误差估计。这些内容,大学一年级基本都学过!

当然,对于没读过书的那些人来说,“太难了”!

楼主:
有人说:没有误差指标,无法去谈论小信号到底是多少小!

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是现在已经知道小信号,有多小了,于是误差指标必然也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现在既然给出小信号数值了,必然对放大器各项指标,综合考虑过了!!!这可不是随便给的。比如按照此数值去仿真,你会发现THD总是小于某个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八成以上教科书,包括侧重于实践的鬼子书,三极管VBE=0•7V可以一统天下,而且深入人心?
二者道 ...

0.7V入心,一是因为在线性坐标上视觉拐点后进入“直线”;二是因为它正好处于通常应用范畴。
0.2则缺乏这样的理由,虽然大体倒也算个“小”,但不该作为“界定”。
而“峰值”算是个理由但不合实际,怎么说也有点儿稚气。

楼主:
六,BJT差分对

小信号约束为vid<=27~=30mV

这是个很"怪异"的结果,因为单个vbe是5mV,差分对是2个vbe,应该是10mV!实际上这是差分对的特性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V入心,一是因为在线性坐标上视觉拐点后进入“直线”;二是因为它正好处于通常应用范畴。
0.2则缺乏这 ...

2010以来的新书,有不少都这样写了,放心用吧。

外行术语"误差估计",从没在放大器指标中看到过这个指标。(谁要看到过就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0以来的新书,有不少都这样写了,放心用吧。

外行术语"误差估计",从没在放大器指标中看到过这个 ...

呵呵,上世纪末10好几年就不看书啦!

最好笑的“小”或大信号定义注释是哪个?
你懂的,就是菜教授的“共E放大b极串相当大电阻Rb”,即为"大"信号放大器!

足见,“小”信号在概念上就混乱不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上世纪末10好几年就不看书啦!

最好笑的“小”或大信号定义注释是哪个?

大信号时,以毒攻毒,达到线性效果,这个不算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