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21):
(无正文)

网友A:
LDO什么参数(比如,输出电压、负载调整率、电压调整率,等等)的精度要小于2% ?

网友B:
楼主发了两个帖子,在另个帖子里,是12V转5V的应用,用的LDO总是会烧,明显是耐压不够高扛不住浪涌导致!
因为负载电流很小,所以用高输入电压LDO是很合适的,如果要求2%以内的输出电压精度,那就选用HT715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