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Bootloader跳转地址

楼主(2015-12-21):
请问各位大神,小弟正在做KE06的CAN Bootloader程式,我想请教下,CW10.6如何更改程序入口地址的,谢谢!

网友A:
你是说在CW10.6中如何调到应用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在CW10.6中如何调到应用程序吗?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执行完bootloader代码以后,会跳转到我们自己的app程式,我想请问我应该如何在app程式中设置这个跳转地址。

网友B:
开发Kinetis微控制器建议从CW10.6转到KDS3.0
请看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Kinetis微控制器建议从CW10.6转到KDS3.0
请看下图:

感谢您的回答,我想请问,如果我需要在CW10.6上做开发,那么需要如何设置程式入口地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想请问,如果我需要在CW10.6上做开发,那么需要如何设置程式入口地址,谢谢! ...

请参考AN2295例程中CW的demo,里面就有跳转函数
cache.nxp.com/files/microcontrollers/doc/app_note/AN2295SW.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