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封装蛋疼

楼主(2015-12-21):
:( 楼主看了一些AD6.9的视频把。
稍微明白了下这个软件。   最近练手严重发现了一个问题。
原理图画起来还好  目前没有遇到奇葩的   弧线等那种
不过封装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多简单的封装都画不出  尺寸那些也不怎么看的明白
主要是  有些明白什么意思 (有些可以明白那是对应引脚宽  引脚长  引脚相邻间距  之类的)    但是在软件里面 不知道是要设置具体哪些参数。
百度了一下  但是很多都是无关的。 没有实际的答案。   有看视频  但是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比如AT89C51封装     画的是芯片的封装  但我发现 在学习板上面 是有一个底座的。。。 那是否画芯片的封装还是底座的封装呢?
还一个则是  听说自己要建立 两套库    原理图和PCB对应~~~~~~~   貌似我在引脚映射对应关系上面 好像还有点懵懂

请论坛前辈~~~传授点经验啥的~~~~~

楼主:
:'(  没有人来  自己顶顶帖子

网友A:
有没有底座看你自己用的是什么器件,如果器件直接焊在板子上当然没有底座

网友A:
PCB设计是一个与实际关联非常紧密的工作,先要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器件,是什么电路,有什么要求,才能开始设计

网友A:
原理图元件符号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靠的管脚编号来进行对应
先要知道知道自己元件的管脚号和对应的管脚,对于元器件的认识,都需要看PDF文件,文件的最后又封装尺寸图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选型来画封装啊。芯片封装有许多种,根据你自己选的来画。

网友C:
封装不会画?可以到专业提供封装库的平台去获取,这样就能省心很多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元件符号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是靠的管脚编号来进行对应
先要知道知道自己元件的管脚号和对应的管脚,对 ...

有看手册画封装。  但是就是能看懂一些尺寸对应的意思   利用向导不是特别清楚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
  还有画封装 如果不利用向导   自己手动画  则困难比较大  丝印层是对应俯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选型来画封装啊。芯片封装有许多种,根据你自己选的来画。 ...

一般我都是选取直插的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封装不会画?可以到专业提供封装库的平台去获取,这样就能省心很多时间了。 ...

有见网友说去 购买商城的那些    会提供封装~~额  淘宝上什么的 并没有这种
能介绍几个这种专业封装的网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看手册画封装。  但是就是能看懂一些尺寸对应的意思   利用向导不是特别清楚要设置一些什么参数
  还有 ...

向导右边的图示标的很清楚了,自己向导一次试试,不明白的可以截个图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导右边的图示标的很清楚了,自己向导一次试试,不明白的可以截个图让大家看看 ...

画完的板子图   贼难看的感觉  两根跳线  C:\Users\hy\Pictures\是时候离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导右边的图示标的很清楚了,自己向导一次试试,不明白的可以截个图让大家看看 ...

麻烦版主看看

楼主:
画完的板子图片  两根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完的板子图片  两根跳线

不能只用一种线宽,电源线和GND线要适当加宽,线宽和过孔大小是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的

楼主:
封装都按照手册范围取的最大值 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用一种线宽,电源线和GND线要适当加宽,线宽和过孔大小是要根据电流的大小来选择的 ...

:(   感觉好难搞的。。。自己做一次板子 贼费事。。。。图在楼上

楼主:
:)  晚饭过后来顶一波

楼主:
  51单片机 请教各位论坛高手  到底究竟哪儿错了 实在想不通

网友D:
这是我学AD画的思维图,还不是很完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用向导看图纸画几个封装出来然后对着资料尺寸图检查哪里不对,重复几次就知道怎么用了,总的来说还是多练

网友F: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 请教各位论坛高手  到底究竟哪儿错了 实在想不通

我想问这个老师都没教吗?出这样的问题,你问下老师也更直接,毕竟我们只能猜测你可能在哪里犯错了!
就你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是放大倍数上出了问题
打开   文件->页面设置     后,弹出

印象中,低版本的AD(包括AD9)在缩放上(即上图2处)默认是大于1的

而且以后做板前,在自己没把握的情况下,最好先打印在纸上,用元件实物对照下你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这个老师都没教吗?出这样的问题,你问下老师也更直接,毕竟我们只能猜测你可能在哪里犯错了!
就你 ...

放大倍数是1.0的,这个我已经确认过了
并没有老师教,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学  瞎折腾
第一次没有在转印纸比较    上面就有一个比较的   但是后面引脚就开始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向导看图纸画几个封装出来然后对着资料尺寸图检查哪里不对,重复几次就知道怎么用了,总的来说还是多练 ...

可以网上看看51单片机的封装尺寸  基本上没什么错误
我也网上下载了别人51单片机的封装 测了距离对比了一下  也基本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学AD画的思维图,还不是很完全。希望能帮到你

很难看清图片 方便的话 论坛私信发我   或者加我QQ 2826089987 把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是1.0的,这个我已经确认过了
并没有老师教,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学  瞎折腾
第一次没有在转印 ...

这样猜测也得不出什么结果,你应该直接把工程文件传上来,这样想帮助你的人自然会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猜测也得不出什么结果,你应该直接把工程文件传上来,这样想帮助你的人自然会去下 ...

嗯嗯 谢谢啦  我把库文件传上来了   整个压缩工程太大 传不上 分开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