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有时候中途打盹一下,后面又恢复正常

楼主:
RT,请问各位大侠,我买淘宝上面一款AC/DC,5V/4W 的一个电源模块,我看主IC为THX208,给我们的设备供电,当开/关 开/关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电源打嗝一下,然后在开电源就又正常了感觉这电源好水,请问各位大侠,这现象一般有哪些因素导致?

网友A(2015-12-21):
可能是电源保护电路有问题。

楼主(点评):
他这个我用电子负载仪测了一下,0.7A工作室没有问题的,我的负载最多也就0.3A左右,按道理来说电流应该很足啊,除非是温度过高,还有他们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  正常啊  可以找马云

太坑了,1000个,好多都有这种隐患,但是复现却不怎么好复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保护电路有问题。

他们工艺有问题,有些是电容贴片不良,还有变压器,铜皮也起来了,但是有部分电源是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的,只能是他们设计的不合理,但是现在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本,之前没玩过电源不清楚,求大神指点

网友C:
瞬态功率供不上 重启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瞬态功率供不上 重启了几次

刚试着抓了下各脚波形,基本上是符合IC给的参数,我用电子负载仪一直以0.7A工作是没有问题的,给我们设备供电,由于负载是开关,当设备在开关 开关过程中,电源会重启,偶然性的,您这个说法应该有可能,如何可以更好的解决呢?谢谢:)

网友C:
没波形 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网友D:
我用的UC3842的也出现过类似的故障 没有找到原因  进来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E:
开关是不是继电器?线圈大电感会产生瞬间大电流,实测一下吧

网友F:
加大输出电容,加负载电阻。

其实我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波形 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今天上波形,昨天把他们的板子给抄出来了

楼主:
@122013137

D4  (310.38 KB )

OC  (122.59 KB )

OC  (121.63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大输出电容,加负载电阻。

这个应该没啥用,我看他们这个电源输出为1000uf/10V的了,已经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是不是继电器?线圈大电感会产生瞬间大电流,实测一下吧

开关是继电器 5V给8050供电,然后单片机控制B极控制继电器,实现开关开关,,就算是大电流,他们标注的是0.7A,难不成继电器瞬间电流比这个还大??

网友G:
按照你说的现象“当设备在开关 开关过程中,电源会重启,偶然性的”你的开关又是继电器;可能是电磁干扰。可以换一个差不多的负载(阻性),频繁上下电看看,如果没有出现类似现象,那基本上就是干扰问题了

楼主:
C5处应该有一根接到分压电阻的线

网友:
这都是正常工作时的波形,想找问题,得看不正常时的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关是继电器 5V给8050供电,然后单片机控制B极控制继电器,实现开关开关,,就算是大电流,他们标注的是 ...

电感会产生尖峰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