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按键

楼主(2015-12-21):
要求用2个按键实现多种功能,键盘定时扫描;
K1负责模式的调整,共有8个模式;
K2键负责每种模式下档位的调整,共有12个档位。
由于编程能力有限,希望找个例程来仿照一下,大神们帮帮忙吧

网友A:
K1每按下一次对应一种模式,按到第9次回到第一种模式。
K2每按下一次对应一个档位,按到第13次回到第一个档位。

网友B:
楼上正解,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C:
有点状态转移的意思,谁有例程,分享一下吧

网友D:
这是个什么

网友D:
再征求设计方案吗

网友E:
还可以用一个按键实现,利用按键的时间长短实现。

网友F:
再给个方案,你再加两个数码管,一个数码管对应一个按键,分别显示各个按键的模式,按键一直按模式就一直加一,数码管也显示出来,不按不加(记得超过就复位),记得把握好扫描时间

网友:
按键按一次加一计数,然后读数值散转

网友G:
使用电阻分压试试

网友G:
要不除非使用触摸电平

网友H:
有相应的方案吗

网友H:
看起来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