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的块RAM如何实现大容量双口RAM

楼主(2015-12-21):
有个问题疑惑了好久,希望哪位高手帮忙解下惑。
ALTERA的FPGA中有M512、M9K等块RAM,比如我的CYCLONE IV中有M9K的块RAM,片上总共有大约256KB的RAM,如果我打算用它来做一个256K的双口RAM,怎么实现比较好?是用参数化模块LPM——DPRAM来实现么?它的LPM能跨多个块么?或者我自己编程,通过什么约束来选择用内部块RAM来实现?
如果比较麻烦的话,简单点拨一下就好。。。。谢谢啦!!

楼主:
没人理?是我提的问题不清楚?还是太简单不屑回答啊?等过两天我自己搞清楚了再来吧...:(

网友A:
不会,,,帮顶,,lz明白了求告知:lol

网友B(2016-03-29):
按照FPGA的内部结构,BRAM是一列一列的均匀分布在里面的,你要全部连起来形成一个DPRAM,估计只能用代码来实现,况且这样做又有何意义,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