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四轮驱动小车,使用什么控制器件的控制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5-12-21):
要求小车四轮控制,能够实时响应不同的速度。同时还能进行四轮转向。

楼主:
求技术高手给方案

楼主:
要求交流电机驱动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如果用直流无刷搞就比较简单,四个轮子都为BLCD电机(电动自行车那种)配4个控制器,用一个MCU输出4路模拟电压控制四个控制器。如果是永磁同步或者交流异步电机那控制器不好找,相对也就复杂一些。

网友B:
使用电桥控制电机也是很不错的。配合减速器。

网友B:
当然,我说的电桥控制,那是针对直流电机。其他类型的肯定控制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
这个要结合你选用的电机,有直流有刷,无刷,还有步进等。不同的电机控制器肯定是不同的

网友C:
这个是用直流减速电机吧,可以选用集成的三极管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