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keil5识别不了jlink ID的问题

楼主(2015-12-21):
关于keil5识别不了jlink ID的问题

楼主:
keil5识别不了jlink ID

楼主:
在线等 解决

楼主:
使用其它方法失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1NzQ4fDJlNDhjYjU5fDE3NjAwMDYzMTl8MHw%3D://555750.jp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1NzUyfDgyNjgxZWE2fDE3NjAwMDYzMTl8MHw%3D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5识别不了jlink ID

我看图中明明是识别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其它方法失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1NzQ4fDJlNDhjYjU5fDE3NjAwMDYzMTl8MHw%3D://555750.jpg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U1NzUyfDgyNjgxZWE2fDE3NjAwMDYzMTl8MHw%3D

下载速度太快了吧,降低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图中明明是识别了啊

用swd可以有的啊,但是下载失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速度太快了吧,降低速度

试过所有的速度都不行的

网友C:
你看看你编译出来的代码大小,再看看FLASH Download选项卡显示的Flash容量吧。

网友D:
下载配置文件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wd可以有的啊,但是下载失败的

那你标题也太忽悠人了,把下面的输出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