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控制ov2640 sccb应答问题

楼主(2015-12-21):
求助各位,调了2天的时序了,我用io口控制sccb通讯,目前只进行写寄存器操作,前2个phase都有应答,但是第3个phase没有,我用示波器检测,发现在第3个phase中第9个时钟时,sda有向下的抖动,但是幅度很小,sda也不能把它识别成低电平,而phase1和phase2的应答都没问题,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求助各位

网友A:
你用的模拟的I2C吧?估计是I2C的时序不对。去参考一下原子哥的例程吧,然后自己修改一下。
或者参考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个帖子,用的是硬件的I2C连接OV2640,有源码直接下载。

网友B(2016-05-03):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模拟的I2C吧?估计是I2C的时序不对。去参考一下原子哥的例程吧,然后自己修改一下。
或者参考一下我 ...

用I2C访问多个ov摄像头,SCCB只有scl和sda两线,那么只能通过设备id来多址访问。请问一个主机挂载多个ov摄像头做从机,主机如何知道各个连接的ov摄像头的id,然后根据id来逐个进行配置?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