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58模数转换器的数据读取速率问题

楼主(2015-12-21):
最近在使用ADS1258芯片,给芯片配置了23.7KSPS/通道的数据速率,16个单端输入通道,其中/DRDY接在了MCU的中断输入IO上,当通道数据准备好,/DRDY为低的时候,将触发MCU的中断进行第1通道数据的读取,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DRDY为低MCU进行中断读取的时候,必须在多快的时间内把通道数据读走,才不会在下一个通道(即第2通道)数据准备好的时候,把第1通道的数据破坏掉?

网友A:
在数据手册 Data Ready Output (DRDY) 的章节详细讲了这个问题:
当 AD 转换后, DRDY 会输出低电平, 并在 SCLK 出现低电平脉冲时恢复高电平, 这个时候数据尚在传输之中, 需要在下个数据有效前完成数据的传输, 并且还要多留一个 tTDTYPLS 的时间.
详情请看数据手册 Figure 52. DRDY Timing 时序说明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据手册 Data Ready Output (DRDY) 的章节详细讲了这个问题:
当 AD 转换后, DRDY 会输出低电平, 并在 SC ...

如果我设置了16个单通道的采集,采样速率设置为23.7K,你知道两相邻个/DRDY有效时,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吗?会是1/23700s吗?

网友A:
既然 采样速率设置为23.7K,那么数据有效的周期就是 1/23700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 采样速率设置为23.7K,那么数据有效的周期就是 1/23700s

那这样的话,每当/DRDY有效的时候,我在大概1/23700时间内把32/24位的数据读走,那这样的话就能保证数据不会被破坏掉,可以这么说吧。

网友A:
看时序, 严格地说, 要小于这个时间, 还要有个高电平空间

网友B:
当 AD 转换后, DRDY 会输出低电平, 并在 SCLK 出现低电平脉冲时恢复高电平

网友C:
需要多留一个 tTDTYPLS 的时间

网友D(2018-04-05):
能把你的ADS1258的操作,配置程序发我学习下吗?我现在对它操作不成功,谢谢兄弟了。
我的邮箱346082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