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ADS1258的SPI速率问题

楼主(2015-12-21):
本人在使用ADS1258模数转换芯片,使用的是扫描工作模式,数据的读取,/DRDY为低时,就触发MCU进行数据的读取。SPI的数据速率设置的4.5M,目前数据采集正常,但是有写问题还是没有弄得很明白,就是ADS1258芯片作为从机,最大的SPI数据速率是可以多大,芯片datasheet上面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希望能人能提供一下解答。

网友A:
手册上有。

网友B:
这个数据是采样转换的速率, 中间还有个 AD 转换时间.
一般我们用 SPI 的 SCK 频率来表征数据传输的能力, 手册给出了这个值:

Master Clock Input (CLKIO) Frequency   0.1~16 MHz

楼主:
这个是固定通道数据速率和自动扫描数据速率啊,应该也叫采样数据的速率吧,我说的是SPI总线的数据传输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是采样转换的速率, 中间还有个 AD 转换时间.
一般我们用 SPI 的 SCK 频率来表征数据传输的能力, 手 ...

Master Clock Input(CLKIO)可以等同SCK的频率吗?我用4.5M的SCK进行传输,传输正常,高于4.5M没有试过。

网友B:
抱歉, 没有说清楚, Master Clock Input(CLKIO) 这是输入时钟的频率, SCLK 的频率最大不超过 1/2 的这个时钟.
见手册 Table 1. SERIAL INTERFACE TIMING CHARACTERISTICS 的说明.

网友C(2018-03-14):
楼主你好,我现在正在用ADS1258做一个采集系统,对这个芯片操作都没成功,还不知道怎么弄,能否把你的ADS1258操作这一块的程序给我学习学习下,多谢了!
我的qq邮箱:34608217@qq.com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