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KEA128波特率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5-12-21):
(无正文)

网友A:
在debug的时候,得出寄存器的值,计算一下波特率的值与预期的相差多少,以找到设置错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bug的时候,得出寄存器的值,计算一下波特率的值与预期的相差多少,以找到设置错误的原因 ...

相差实际是理想值的两倍。看别人程序也是一样的算法。搞不明白是不是20M   UART时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差实际是理想值的两倍。看别人程序也是一样的算法。搞不明白是不是20M   UART时钟的问题? ...

KEA128的UART模块使用BUS时钟,你可以通过SIM_SOPT0寄存器的CLKOE位将bus clock输出到PTH2引脚上观察。 只有确保UART模块输入时钟(bus clock)和别人一致,uart波特率设置也一致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差实际是理想值的两倍。看别人程序也是一样的算法。搞不明白是不是20M   UART时钟的问题? ...

那看来问题出在clock source上面,可能你认为的clock source 频率与实际有出入,你可以通过Robin的方法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来问题出在clock source上面,可能你认为的clock source 频率与实际有出入,你可以通过Robin的方法求 ...

我不知道BUS_CLK是否真的是20M。但如果我直接把BUS_CLK_KHZ写成20M结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A128的UART模块使用BUS时钟,你可以通过SIM_SOPT0寄存器的CLKOE位将bus clock输出到PTH2引脚上观察。  ...

显示为35.27M左右,与FEE模式下的40M不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显示为35.27M左右,与FEE模式下的40M不符

那你就得查为何bus clock不符合你的预期,请问你用的官方例程还是哪下载的?
如果是官方例程或者PE生成的,可以直接上传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如果是自己编的,可以另外用PE自动生成一个FEE外部8MHz 晶振的时钟模块寄存器配置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得查为何bus clock不符合你的预期,请问你用的官方例程还是哪下载的?
如果是官方例程或者PE生成的 ...

PE不会用:'(有资料吗?
我用的苏大的库?本想在S32DS里编译的。不过遇到J-LINK一直无法识别的问题。后该用KEIL。把里面的苏大里的类型我也改动了下。
如果可以加我的QQ帮我解决下S32DS为什么不能烧写的问题!

现在好了。我在晶振那加个了1M的电阻。输出40M了。我还把BUS_CLK_KHZ改成CORE_CLK_KHZ(好想是40M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不会用有资料吗?
我用的苏大的库?本想在S32DS里编译的。不过遇到J-LINK一直无法识别的问题。后该 ...

苏大那个库是用KDS3.0做的,KDS也无法用JLink调试吗?
S32DS新出来的,我暂时也不熟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大那个库是用KDS3.0做的,KDS也无法用JLink调试吗?
S32DS新出来的,我暂时也不熟悉呢。
...

SKD没跳过。CW10.6由于内存限制就没用。所以挑了个免费的S32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