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上升沿太快还能有问题

楼主(2015-12-21):
碰到一个奇葩事情。
显示屏需要正负电压驱动。
用TI的一颗芯片,正负压的上升沿很快,在150ns~220ns之间。
现在屏,在上电瞬间会有大电流!
显示屏FAE告诉我们,是上升沿太快导致的,必须让我们把这个上升沿改成ms级别的。
我们想在上面之间加一个电容,应该就可以让上升沿变缓吧。
但是却发现,总的上升沿时间其实并没有变缓,应该是阻抗太小导致电容没法起到什么太大的作用吧。
奇葩奇葩啊!
我感觉这个屏,真是个奇葩的存在啊!

网友A:
有瞬间大电流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不至于坏吧?

网友B:
还真能有问题!

网友C:
输出串联一个电阻后对地接个电容

网友D:
复杂数字系统的各部份上电都会有时序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快速了易生振鈴,示波器探頭一接上還測不出的。

为什么示波器探头一接上还测不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探頭都有電容在裡面,接上被消振了,另外示波器性能差的也測不出。

太高估探头上的几pF电容了

网友F:
你电源上升沿过快,加电容有用吗?
应该是软启动吧?

网友G:
串电感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探頭都有電容在裡面,接上被消振了,另外示波器性能差的也測不出。

振铃的周期为上升沿的4倍, 要发生全幅振铃, 楼主的100nS上升沿的振铃频率最高是2.5MHz, 就算是1/10幅度的振铃, 频率最高也只有25MH, 此时产生振铃的条件是电路中的杂散电感4uH, 杂散电容1nF, 或是乘积相等的其它组合, 这相当不容易的, 就算振铃条件成立, 示波器探头并上去也基本不会对波形有明显的影响。示波器要改变电路的参数, 要到nS级, 上百MHz才会发生。

网友H:
做慢点是应该的啊,起码EMI就好过。

网友I:
电源要选合适的,不选贵的

网友J:
至少85%电路都会发生“上电瞬间会有大电流”的,奇什么葩。

想快不易,想慢不难!
你少用点儿篇幅,集中个3言5语,把[问题]说得更清晰,必有解决之道。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电源上升沿过快,加电容有用吗?
应该是软启动吧?

说得对,看来实际练过:D

网友J:
奇葩的存在性还是得到了表现:
1.自始至终没见楼主舍得说出“电源”俩字!害得人们纷纷以个人经验见识为限做出种种推测,譬如6楼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2.从头到尾楼主也不肯说出有什么〈问题〉所在,只不过篇幅了一个〈现象〉。“大电流”大到什么程度,它影响电源了,还是妨碍屏了?

如此,也算奇葩朵朵吧。

网友L:
以前研究过显示屏的逻辑供电芯片TPS65165,发现对供电确实是有时序要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奇葩的存在性还是得到了表现:
1.自始至终没见楼主舍得说出“电源”俩字!害得人们纷纷以个人经验见识为限 ...

楼主所说的这种"电源", 是供模拟屏控制液晶偏转的VGH,VGL电源, 电流要求极小, 只需要几百uA到几mA, 数字屏的这些电源已经放到了模组里面, 应用者不知. 模拟屏一般是外部供给, 都是用倍压整流, 模拟屏用的人少, 所以较多的人不了解, 这不奇怪;

液晶内部每一个纵横扫描线上都有一对推挽对管, 用来控制VGH与VGL的"开度", 调节液晶的偏转角度. 若上电时序不对, VGH/VGL先到而逻辑末稳, 上万对管天地通, 引起VGH/VGL过流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电流大至什么程度, 跟工艺, 温度都有关

楼主若是用几百mA级的DC-DC来给VGH/VGL供电, 出问题是难免的. 解决也很简单: 1, 供电回路串个几百R电阻即可, 或, 2, 复位逻辑上, 做到屏的复位端上电了定是低电平, 系统完成复位后再给屏的复位端提供高电平, 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这种"电源", 是供模拟屏控制液晶偏转的VGH,VGL电源, 电流要求极小, 只需要几百uA到几mA, 数字屏 ...

你把大shi弄哪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把大shi弄哪去了

再过14天他就出来了, 现阶段大SHI只能发主贴, 不能回贴, 在他发的贴子里回也不行.

本来想搞个投票的, 想想还是算了, 何必多此一举. 就直接给办了, 这事, 有点不明煮

网友D:
主贴无实质内容, 本是违规贴, 已经网开一面了

网友:
一般上升沿跟时序相关,快了通常不会出问题,弄个串阻在里面试试?如果是电源,可以搞个缓启动电路,MOS管控制一下上电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