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单片机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2015-12-21):
基于io中断实现的矩阵键盘程序
#include <MSP430X44X.H>
unsigned char Key_Num=0 ;
void time_delay(void) ;
void Display_Num(void) ;
void Key_Process(void)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4OUT = 0X00 ;
P4DIR |= 0X08 ;

P1DIR = 0X00 ; //将P1定义为输入
P1DIR |= 0X0E ; //将P1.1~P1.3定义为输出
P1OUT = 0X00 ; //P1.1~P1.3输出为0

P1IE = 0X00 ;
P1IES = 0X00 ;
P1IFG = 0X00 ;

P1IE |= 0X0E ; //P1允许中断
P1IES |= 0X0E ;
_EINT() ; //系统中断允许
while(1)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void)
{
time_delay () ; //软件消抖
if((P1IN&0XF0) != 0XF0 ) //有键按下
{
Key_Process () ;
P1IFG = 0X00 ;
P1OUT = 0X0E ;
Display_Num () ;

}
}

void time_delay (void)
{
unsigned int i =1 ;
while (i--) ;
}
void Display_Num(void)
{
P4OUT = 0X08 ;
}

void Key_Process(void)
{
P1OUT=0XEF; //P1.4 OUT 0
if((P1IN & 0X02) == 0X00) Key_Num = 1 ;
if((P1IN & 0X04) == 0X00) Key_Num = 2 ;
if((P1IN & 0X08) == 0X00) Key_Num = 3 ;
P1OUT=0XDF; //P1.5 OUT 0
if((P1IN & 0X02) == 0X00) Key_Num = 4 ;
if((P1IN & 0X04) == 0X00) Key_Num = 5 ;
if((P1IN & 0X08) == 0X00) Key_Num = 6 ;
P1OUT=0XBF; //P1.6 OUT 0
if((P1IN & 0X02) == 0X00) Key_Num = 7 ;
if((P1IN & 0X04) == 0X00) Key_Num = 8 ;
if((P1IN & 0X08) == 0X00) Key_Num = 9 ;
P1OUT=0X7F; //P1.7 OUT 0
if((P1IN & 0X02) == 0X00) Key_Num = 10 ;
if((P1IN & 0X04) == 0X00) Key_Num = 11 ;
if((P1IN & 0X08) == 0X00) Key_Num = 12 ;
}

网友A:
这个应该有解释。

网友A:
好像有几个io口实现这么多输入的帖子。

网友B:
居然在中断中消抖,这不是个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在中断中消抖,这不是个好习惯。

是的

网友:
矩阵键盘用中断的话会不会太占用中断资源了

网友C:
矩阵键盘的消抖太难了

网友C:
使用adc最好了。

网友C:
选好效率比较高的。

网友D(2016-03-22):
矩阵键盘用定时器中断检测会比较好,定时器每个10ms中断一次,检测按键,如果连续监测4次以上都是一个按键值,就可以调用按键处理函数了

网友E:
直接用ADI的键盘解析芯片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