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LDR伪指令和MOV有啥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12-22):
ARM是RISC结构,数据从内存到CPU之间的移动只能通过L/S指令来完成,也就是ldr/str指令。
比如想把数据从内存中某处读取到寄存器中,只能使用ldr
比如:
ldr r0, 0x12345678
就是把0x12345678这个地址中的值存放到r0中。
而mov不能干这个活,mov只能在寄存器之间移动数据,或者把立即数移动到寄存器中,这个和x86这种CISC架构的芯片区别最大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是RISC结构,数据从内存到CPU之间的移动只能通过L/S指令来完成,也就是ldr/str指令。
比如想把数据从内 ...

嗯,正常情况是从存储器加载到寄存器,
可是当伪指令时貌似跟MOV差别不大,但是超过0xff的数有的能编译通过有的又不能

网友B:
32位ARM中,指令长度是32位的,这32位中包含了条件码,目标寄存器,源寄存器以及立即数等等信息,所以一条指令中想给某个寄存器赋值会有限制,ARM中加入了桶形移位器这个概念,可以让你赋值的时候拥有更多选择,但是也无法保证能表达所有整数。有的能编译过有的不能,就是因为桶形移位器能表达一部分数就过了,不能表达的就过不了。
不过一个好的编译器会在这个时候介入,当你一条mov无法表达所赋的值的时候,有些编译器会把指令变成多条,以完成你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