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下载器

楼主(2015-12-21):
买了一批仿真器,送了个BSL下载器,看了一下是10针的(2*5),这个BSL下载器怎麽用,用什么软件

网友A:
BSL口可以下载程序,但同仿真器用的JTAG口一样,需要编程设备(MSP430编程器)支持,要将BSL线连接到430的编程器相应的BSL口上的,然后再通过编程器将程序写入到芯片中

网友B:
这个很容易使用的

网友C:
这个自己设置就行了。

网友C:
设计一个外接的端口。

网友D:
仿真器还一批的买,用的着么,有几个用就够了。可以闹个批量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