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与目标板连接失败

楼主(2015-12-21):
ccs不能与目标板链接,run下面的connect target 总是暗下去的,是怎么回事,是按照步骤来的啊,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A:
target里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提示什么错误啊     驱动什么装好了没有    以前有没有练习上过了

网友C:
是不是软件驱动没装好

网友D:
可能性比较多

网友E:
使用中发现新版本  CCS    会遇到好多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