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A ISP下载错误

楼主(2015-12-21):
图片 显示错误信息 是神魔愿因。 采用USB AVRISP XPII  ISP下载 软件AVR STUDIO 4  片子都是新的

网友A:
如果时钟是片内RC振荡器,注意编程器时钟频率不能太高(不能超过时钟频率1/4),否则会编程失败。

楼主:
我都用125K的了 ISP 还是提示这样的错误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说明一下问题,才好分析,包括型号、操作方法等。

网友B:
买个烧写器,一两百块钱。。。烧程序刚刚的。。。从不报错。。公司烧程序都是 烧写器

网友C:
有没有供电过去给目标板?将你的操作说出来,才能够判断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ATMEL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D:
猜测, 编程时钟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