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DLE中断没有响应

楼主(2015-12-21):
程序使用定时器中断和RXT定时扫描串口2和3的数据,串口通过DMA+IDLE中断接收数据。串口1通过DMA中断发送数据。现需要串口1DMA方式接收数据,开启IDLE中断后未进入中断函数。串口1使用921600的波特率。但是串口IDLE中断没有响应,什么原因

网友A:
当检测到空闲总线时,硬件置位。如果USART_CR1中的IDLEIE为1,产生中断。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读USART_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