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输出端加磁珠的作用

楼主(2015-12-21):
磁珠主要用于EMI差模噪声抑制,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但要是滤波的话,电感不是也比较好吗。磁珠和电感应该怎么取舍,他们在滤波的时候会不会引入新的干扰呢

网友A:
窃以为
胡说八道

网友B:
磁珠只能对某个范围的频率进行抑制,不是这频率的就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网友C:
只要正确设计,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lXHKQAFv_AxEEzw1eC
看看这个**,分析的很到位。改变下LC的参数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