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哎,被这个简单的电路迷糊了。

楼主(2015-12-21):
今天朋友让帮打他的一个电路板,就几个元器件,我很快就搞定了,结果电路打出来,发现自己小看了,根本没有看明白这个电路的意思,还请老师帮忙指点下!
这个电路输入两芯的口,上面丝印写的AC24V,然后连接到一个L7812CV上面,7812V是一个12伏的三端稳压块,输入端接了一个反向整流二极管,请大家帮解释下这个输入端到底接什么信号怎么工作的哦,?谢谢了,下图是整个板子电路。

网友A:
D3应该是防反接...反接LED不会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3应该是防反接...反接LED不会亮的

交流电有反接吗?明明就是半波整流

网友C:
D3多余。有D6半波整流足够。

网友D:
不是D3多余,是D6多余了。

网友E:
支持三楼所示,D3应该是其保护作用的。

网友F:
别人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有反接吗?明明就是半波整流

输入未必是交流。有些人会把交流的电路直接用在直流电路上

即使输入直流,串联一个二极管也可防止反接。用2个二极管多余、浪费。

楼主:
谢谢,确实不知道那个二极管作用,也许设计电路的也是没有怎么仔细考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有反向二极管,只是半波整流用了兩顆串聯的二极管,可能一顆耐壓不夠還是誰曉得。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应该是防反接...反接LED不会亮的

我也不清楚他到底输入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有反接吗?明明就是半波整流

如果是交流的话我也觉得是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三楼所示,D3应该是其保护作用的。

也许是保护如果有负信号就导通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人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

对,说不定设计的人比我更迷糊。

网友I:
D3整流,提供通路。D6用于双重保护。

网友J:
1.加个二极管,也没有错。当前图片看可以用个短路线代替。
2.是否有外部线路,不能与地共地,隔离?
3.是否外部需要一定的偏置电压-0.7v?

网友K:
我猜,D6是半波整流,D3是地平面钳位。

网友L(2016-06-02):
没D3好像没回路,不是很懂,大师勿喷!

网友M:
估计实际安装是TVS管,就没有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