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7未用到的几组在PCB中怎么处理比较好?输入端是通过电阻接电源还是直接接地好?

楼主(2015-12-22):
(无正文)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所以输入端可以开路,即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所以输入端可以开路,即悬空。

谢谢

网友B:
空余的TTL门电路的输入可以也应该悬空,非要接偏置的话,应通过电阻接入电源。空余的CMOS门电路的输入才需要接入固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