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的仿真,不知到问题出在哪里?大神.....

楼主(2015-12-22):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晶闸管调压电路带100千欧负载?

示波器两通道,地线是联接在一起的。

楼主:
负载其他的参数我都试过了,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大家进来看看呀,怎么没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进来看看呀,怎么没人?

我在2楼已经回复了。没有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已经回复了。没有看见?

负载我之前就试过了,100欧的波形图是一样的,示波器共地也是一样的图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我之前就试过了,100欧的波形图是一样的,示波器共地也是一样的图形
...

你已经把这两点联接到一起了!

两个波形有相位差,那是R1、R2、电位器与C1构成的RC电路产生的。
晶闸管在此等于开路,连同D1,什么作用也没有。

网友B:
阿飞不一定理解了7楼老师红字的“你已经把这两点联接到一起了!”

你把那个负载电阻移到下面来,使得2个测试有一个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把这两点联接到一起了!

两个波形有相位差,那是R1、R2、电位器与C1构成的RC电路产生的。

不好意思,我没理解你什么意思,
我把负载的位子改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飞不一定理解了7楼老师红字的“你已经把这两点联接到一起了!”

你把那个负载电阻移到下面来,使得2个测 ...

我放在一起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