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专业词汇(一)

楼主(2015-12-22):
  背板 backplane

  带隙电压参考  Band gap voltage reference

  工作台电源  benchtop supply

  方块图  Block Diagram

  波特图 Bode Plot

  自举 Bootstrap

  桶形电容 bucket capcitor

  机架 chassis

  恒流源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铁芯饱和 Core Sataration

  交叉频率  crossover frequency

  纹波电流 current ripple

  逐周期  Cycle by Cycle

  周期跳步  cycle skipping

  死区时间  Dead Time

  核心温度 DIE Temperature

  非使能,无效,禁用,关断 Disable

  主极点 dominant pole 主极点

  使能,有效,启用  Enable

  额定值 ESD Rating ESD

  评估板 Evaluation Board

  超过下面的规格使用可能引起永久的设备损害或设备故障。建议不要工作在电特性表规定的参数范围以外。 Exceeding the specifications below may result in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or device malfunction. Operation outside of the parameters specified in the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section is not implied.

  下降沿  Failling edge

  品质因数 figure of merit

  浮充电压 float charge voltage

  反驰式功率级 flyback power stage

  前向压降 orward voltage drop

  自由运行 free-running

  续流二极管 Freewheel diode

  满负载 Full load

  栅极驱动 gate drive

  栅极驱动级 gate drive stage

  图 gerber plot Gerber

  接地层 ground plane

  电感单位(亨利) Henry

  人体模式 Human Body Model

  滞回  Hysteresis

  涌入电流 inrush current

  反相 Inverting

  抖动 jittery

  结点 Junction

  开尔文连接 Kelvin connection

  引脚框架  Lead Frame

  无铅  Lead Free

  电平移动  level-shift

  电源调整率 Line regulation

  负载调整率  load regulation

  批号  Lot Number

  低压差 Low Dropout

  密勒 Miller

  节点  node

  非反相 Non-Inverting

  新颖的 novel

  关断状态 off state

  电源工作电压  Operating supply voltage

  输出驱动级 out drive stage

  异相 Out of Phase

  产品型号 Part Number

  P沟道MOSFET   P-channel MOSFET

  相位裕度  Phase margin

  开关节点 Phase Node

  便携式电子设备 portable electronics

  掉电 power down

  电源正常  Power Good

  功率地  Power Groud

  节电模式 Power Save Mode

  上电  Power up

  下拉 pull down

  上拉 pull up

  逐脉冲 Pulse by Pulse

  推挽转换器  push pull converter

  斜降 ramp down

  斜升  ramp up

  冗余二极管 redundant diode

  电阻分压器 resistive divider

  振铃 ringing

  纹波电流 ripple current

  上升沿 rising edge

  检测电阻 sense resistor

  序列电源 Sequenced Power Supplys

  直通,同时导通 shoot-through

  杂散电感 stray inductances

  子电路 sub-circuit

  基板 substrate

  电信 Telecom

  热性能信息 Thermal Information

  散热片 thermal slug

  阈值  Threshold

  振荡电阻 timing resistor

  线路,走线,引线 Trace

  传递函数Transfer function     跳变点 Trip Point 跳变点

  匝数比(初级匝数/次级匝数)turns ratio (Np / Ns)

  欠压锁定 Under Voltage Lock Out (UVLO)

  电压参考 Voltage Reference

  伏秒积 voltage-second product

  零极点频率补偿 zero-pol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拍频 beat frequency

  单击电路 one shots

  缩放 scaling

  等效串联电阻 ESR

  地电位 Ground

  平衡带隙 trimmed bandgap

  压差 dropout voltage

  大容量电容 large bulk capacitance

  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电荷泵 charge pump

  过冲 overshoot

  元件设备

  三绕组变压器:three-column transformer ThrClnTrans

  双绕组变压器:double-column transformer DblClmnTrans

  电容器:Capacitor

  并联电容器:shunt capacitor

  电抗器:Reactor

  母线:Busbar

  输电线:TransmissionLine

  发电厂:power plant

  断路器:Breaker

  刀闸(隔离开关):Isolator

  分接头:tap

  电动机:motor

  状态参数

  有功:active power

  无功:reactive power

  电流:current

  容量:capacity

  电压:voltage

  档位:tap position

  有功损耗:reactive loss

  无功损耗:active loss

  功率因数:power-factor

  功率:power

  功角:power-angle

  电压等级:voltage grade

  空载损耗:no-load loss

  铁损:iron loss

  铜损:copper loss

  空载电流:no-load current

  阻抗:impedance

  正序阻抗:positive sequence impedance

  负序阻抗:negative sequence impedance

  零序阻抗:zero sequence impedance

  电阻:resistor

  电抗:react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无功负载:reactive load 或者QLoad

  有功负载: active load PLoad

  遥测:YC(telemetering)

  遥信:YX

  励磁电流(转子电流):magnetizing current

  定子:stator

  功角:power-angle

  上限:upper limit

  下限:lower limit

  并列的:apposable

  高压: high voltage

  低压:low voltage

  中压:middle voltage

  电力系统 power system

  发电机 generator

  励磁 excitation

  励磁器 excitor

  电压 voltage

  电流 current

  母线 bus

  变压器 transformer

  升压变压器 step-up transformer

  高压侧 high side

  输电系统 power transmission system

  输电线 transmission line

  固定串联电容补偿fixed series capacitor compensation

  稳定 stability

  电压稳定 voltage stability

  功角稳定 angle stability

  暂态稳定 transient stability

  电厂 power plant

  能量输送 power transfer

  交流 AC

  装机容量 installed capacity

  电网 power system

  落点 drop point

  开关站 switch station

  双回同杆并架 double-circuit lines on the same tower

  变电站 transformer substation

  补偿度 degree of compensation

  高抗 high voltage shunt reactor

  无功补偿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故障 fault

  调节 regulation

  裕度 magin

  三相故障 three phase fault

  故障切除时间 fault clearing time

  极限切除时间 critical clearing time

  切机 generator triping

  高顶值 high limited value

  强行励磁 reinforced excitation

  线路补偿器 LDC(line drop compensation)

  机端 generator terminal

  静态 static (state)

  动态 dynamic (state)

  单机无穷大系统 one machine - infinity bus system

  机端电压控制 AVR

  电抗 reactance

  电阻 resistance

  功角 power angle

  有功(功率) active power

  无功(功率) reactive power

  功率因数 power factor

  无功电流 reactive current

  下降特性 droop characteristics

  斜率 slope

  额定 rating

  变比 ratio

  参考值 reference value

  电压互感器 PT

  分接头 tap

  下降率 droop rate

  仿真分析 simulation analysis

  传递函数 transfer function

  框图 block diagram

  受端 receive-side

  裕度 margin

  同步 synchronization

  失去同步 loss of synchronization

  阻尼 damping

  摇摆 swing

  保护断路器 circuit breaker

  电阻:resistance

  电抗:reactance

  阻抗:imped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导纳:admittance

  电感:inductance

  电容: 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