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楼主(2015-12-22):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网友A:
好像是国产的

网友B:
你好,这个是什么产品上的呢,**比较特别

网友C:
没讲过,帮顶,8成应该是国产的定制芯片,估计只有那个行业的人应该知道

网友D:
定制芯片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讲过,帮顶,8成应该是国产的定制芯片,估计只有那个行业的人应该知道

应该是的

楼主:
就是找不到这个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是什么产品上的呢,**比较特别

点钞机

网友D:
可能是专用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