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通信的字节数

楼主(2015-12-22):
最近在弄串口通信,MCU通过RS232与从机相连,为了保证数据安全可靠,选择用包的形式传输,但是不知道包的大小怎么设定,想问下一般是怎么选择包的大小的呀?谢谢啦~~

网友A:
需要多大设多大。你都要传输那些数据呀。一般是帧头,字节数,数据,校验和。

网友B:
根据传送的数据量的多少自己定义,几个到几百个字节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大设多大。你都要传输那些数据呀。一般是帧头,字节数,数据,校验和。 ...

没有一个通用的大小么?我的格式是帧头(2),长度(1),数据(n),CRC(2),帧尾(1),但是不知道数据多长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传送的数据量的多少自己定义,几个到几百个字节都可以

帧头(2),长度(1),数据(n),CRC(2),帧尾(1),这是我的格式 。为了考虑到效率啦,容错啦,有一般性的长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通用的大小么?我的格式是帧头(2),长度(1),数据(n),CRC(2),帧尾(1),但是不知道数 ...

没有通用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帧头(2),长度(1),数据(n),CRC(2),帧尾(1),这是我的格式 。为了考虑到效率啦,容错啦,有一 ...

如果波特率够高,数据包可以大点几百个,波特率低就小点几十个

网友C:
可以用modbus协议

网友D:
字节数可以根据你的波特率和闪存大小自己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节数可以根据你的波特率和闪存大小自己决定啊

可以详细一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波特率够高,数据包可以大点几百个,波特率低就小点几十个

115200,你觉得怎么样一个范围合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5200,你觉得怎么样一个范围合适呢?

既然用RS232说明通信距离很近,干扰也少,115200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5200,你觉得怎么样一个范围合适呢?

不知道你的数据量有多少

网友F:
你这个问题就好像进入自助餐厅后问服务员,我可以吃多少东西呢?

网友G:
一个包的字节数多少,看你使用单片机的RAM多少,可以任意定的。自己定义一个协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用RS232说明通信距离很近,干扰也少,115200可以;

是的,可是我问的是数据的长度耶。。。

网友D:
这个真得根据你的需求来定啊,你要传输什么数据,多少时间传输1帧数据,你的闪存有多大,大量数据校验耗时是否很长,这些都是影响因素啊,我跟你说我一帧数据几百个字节也没用啊。

网友H:
根据经验,一般控制在250个以内最好,波特率192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