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Android4.3移植FT5x06 触摸屏步骤及需要修改的文件

楼主(2015-12-22):
大家好,
        imx6q sdb  android4.3系统要使用自己的触摸屏,但我的触摸屏芯片是FT5506,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进行移植,但是,移植之后,重新编译内核,从启动的log中,看不到与ft5x06_ts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移植没有成功,我想问一下,对于触摸屏移植,需要修改哪些文件及相关的配置?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72312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论坛中的帖子: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172312
希望对你有 ...

是这样的,液晶屏已经可以点亮,但是我现在要移植的是液晶屏的触摸驱动,其触摸芯片为FT5506,移植不成功,我就想知道,对于一个触摸驱动的移植,需要哪些步骤?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液晶屏已经可以点亮,但是我现在要移植的是液晶屏的触摸驱动,其触摸芯片为FT5506,移植不成功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网友B:
之前移植过一个ft5x06的,参考下其他driver然后作下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恩,是电容屏,是1280*800的10.1寸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移植过一个ft5x06的,参考下其他driver然后作下修改就可以了。

我在drivers/input/touchscreenaa下添加了驱动文件,并在Kconfig和Makefile中添加了该驱动的编译配置,但是烧到板子后,看不到任何与该驱动有关的信息。

网友B:
是按照设备驱动模型框架添加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drivers/input/touchscreenaa下添加了驱动文件,并在Kconfig和Makefile中添加了该驱动的编译配置,但 ...

你这是没有编译进去,  在  kernel_imx/arch/arm/imx6_android_defconfig 中加入你的触摸屏配置 =y  , 或者直接  在 Makefile 中写成  obj-y += ft5xxx.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没有编译进去,  在  kernel_imx/arch/arm/imx6_android_defconfig 中加入你的触摸屏配置 =y  , 或 ...

恩,这些我都添加过了,在imx6_android_deconfig中加入了:CONFIG_TOUCHSCREEN_FT5X06=y
同时在Makefile中也添加了obj-$(CONFIG_TOUCHSCREEN_FT5X06)+=ft5x06_ts.o,但是结果就是之前所说的那样

网友B:
你先看ft5x06_ts.o有没有生成,如果有生成,那就是你的设备驱动匹配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ft5x06_ts.o有没有生成,如果有生成,那就是你的设备驱动匹配有问题了。 ...

恩,有生成ft5x06.o,设备驱动匹配?

网友B:
不匹配你的probe函数怎么能跑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匹配你的probe函数怎么能跑到呢

那怎样才能让它匹配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样才能让它匹配上呢?

这是做driver的基础知识.

网友D:
先看看有没有生成相应的.o文件,然后看看启动信息里probe函数有没有进入,系统启动后,通过i2cdetect,看看能不能检测到这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