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38频率漂问题

楼主(2015-12-22):
8038频率漂问题
8038使用固定频率工作,发出的频率不稳。频率设定1K,方波,加电后大约会向上漂几百Hz。刚加电时最明显,30分钟以后变化较慢,但也是向上增。换了10脚的振荡电容,NPO的,漂的小些,也有200多赫兹。
请教各位大侠,频率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用DDS,频率能漂多大?
生成1M以下的方波,频率要稳定,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下。

网友A:
很可能ICL8038的电源电压不稳。 DDS频率稳定性取决于晶振的稳定性。频漂应该小于30ppm吧。

楼主:
电源用的线性电源,直流幅值没测过,应该测一下。
示波器上能看到电源的毛刺,60多毫伏吧。两个牌子的线性电源,都有这种毛刺

楼主:
电源比较稳,加电5分钟内,增了0.5mV。5分钟后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