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自己做的spartan-6开发板 spi flash 不能固化

楼主(2015-12-22):
自己做的开发板 FPGA 型号 XC6SLX150T-2FG484I 固化芯片 M25P128  在线Jtge 能烧写

楼主:
'1': IDCODE is '202018'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 IDCODE is '202018' (in hex).
'1': ID Check passed.
'1': Erasing Device.
'1': Using Sector Erase.
'1': Programming Flash.
'1': Reading device contents...
Failed at address, 0
'1': Verification Terminated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网友A:
图片,尤其是最后一张图片很模糊啊

网友B:
如果电路没有接错的话,尝试在烧写时有个对话框,在After Programming Flash 选项里,选择automatically load FPGA with currently assigned bitstream ,并确保模式管脚M0M1选择为SPI Flash模式

网友C:
同问,我做的FPGA板子,spi能启动,也是用编程器不能烧flash,下载fpga之后用其他方式烧flash
编程器可以读取烧好的内容,是对的
也能擦除
但写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