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教大神热电偶信号采集的问题AD7606

楼主(2015-12-22):
     如标题所示,小弟第一次做这种模拟信号的采集,这块不是很懂,还望论坛大神多多包涵指点,下面说下意图
     打算采集8路热电偶的信号,同时采集,所以选用AD7606这个8通道的16位adc芯片,但是这个芯片采集热电偶信号肯定要前级放大,对于热电偶信号,个人估计放大100倍才能够用,所以打算采用op177的运放,单级实现100倍放大,现在问题来了

如上面图示所示,第一幅是差分放大电路,第二幅是AD7606的模块图,我现在这里有些东西不是很明白,对于AD7606这个芯片,8通道输入,每个输入我看都是vx和vxGND,比如第一通道是V1,V1GND,这个应该是这两个构成输入的信号了,而V1GND V2GND V3GND等等的之间是互相不相干的,并不是全部的供一个模拟地的,
1.但是我差分放大器输出的信号是对模拟地的啊?难道差分放大器输出的电压值最后把模拟地接到V1GND上把Vout接到V1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好多路的热电偶,岂不是最后V1GND V2GND V3GND等等这些都被链接到模拟地上了?这样应该吗?是不是有问题呢?

2.如果我还是单电源供电,有一路的运放把Vout接到V1GND上了,把模拟地接到V1上了,如果是一个通道,看起来好像没有事,但是如果另个一个通道也接了运放,而是V2接的Vout,V2GND接的模拟地,那这不直接就等于把Vout和模拟地接一起了,直接结果不就是烧了运放?

3.那在这个角度上看,是不是就是没法保证所有的通道完全独立了?和有些做法是不要前级放大,直接上来就是个24位的ADC芯片相比,那种热电偶输入到ADC中感觉就是任意接的,方向都不用管,我这种加了前级运放的,8路的话,是不是就等于运放和ad7606不能随便接?ad7606的所有通道输入的地都要接到模拟地上?然后通道输入V1,V2,,,等等的接到运放的Vout,如果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热电偶接入运放的时候也要注意方向?不能接反了?否则负输出被削成0了?又或者我运放的输出整体偏置一下,不在是0,是个2v,这样偏置之后来实现热电偶接线可以任意换方向?又或者我采用双电源的运放?还是把运费的模拟地接到ad7606的所有输入通道的地上?

4.第四个问题啊,这里热电偶一共8路,都分别接到8路的运放上去,热电偶要是接线可以随意接的话,大家看差分放大电路的正输入端是接到模拟地上去的,也就是热电偶的有一根线肯定是接到模拟地上去的,而不是浮的,那么问题来了,等于这个8路热电偶,有8根线是搓在一起了,简单点打个比方,热电偶两根线AB,分别是不同的材料,那么8路热电偶接入,由于差分输入的正端是接模拟地的,问题来了,8个热地偶,就有一种情形出现AAAAAAAA8个A端这个线搓一起了,或者BBBBBBBB 8个B端的线搓一起了,或者ABABAAAA 8个随意的AB线搓一起了,这样对热电偶测温有什么影响?像AB搓一起,这样的节点就会产生热电势啊,不同路的热电偶有接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差不多问题就是这些,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解决我心中的疑惑啊?十分感谢

网友A:
1、是这样,手册要求这样。至于芯片以外能否承受,那不是AD公司的事。

2、所以不能这样接。
3、所有输入地线共地,不影响差分运放;至于热电偶就不知道了。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这样,手册要求这样。至于芯片以外能否承受,那不是AD公司的事。

2、所以不能这样接。

谢谢大神的讲解,这里我还有一些疑惑,1.要是差分放大的输入,就是浮的输入,只是输入了差分的电压值,但是对地是浮空的,这样可行吗?
2.然后运放的输出,由于模拟地接到ad7606的通道输入地也就是V1GND,V2GND,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AD7606来说,实际是V1GND,V2GND等等全部连一起了,而且又和AD7606的AGND连一起了,这么看来是不是ad7606的8个通道不是完全独立的了?这样问题大吗?别的通道的干扰比如1通道的干扰会影响到2通道吗?还是说AD7606或者其他的一些adc芯片,每个通道的,比如v1+,v1-;v2+,v2-;这些东西就得是把v1-,v2-都接到模拟地上?
3.如果我用ad7606这种芯片,假如啊,我说假如,我热电偶电压信号很高,我不需要运放了,亦或者是我用的ad7606是24位的,分辨率很高,可以识别uv级别的,,

我直接把要采集的信号,这样接入,就是不接到模拟地上,这样有问题吗?如果这样,1,2,3这三个信号源是不是就等同于是相互独立无关,那么这时候这个三个信号源对模拟地的电势是多少呢,是不是就是浮的?

网友A:
1、那一堆模拟地管脚照样要接地。
2、即使共地,仍然不违反“独立”的定义。就是为了减少干扰,才就近设置地线管脚。
3、这样完全可以,只要信号不走样。同1,所有地引脚必须接地,所以没有“浮”的问题。然后,你要自己确定传感器是否受接地的影响。

网友B:
如果接模拟地,输入管脚悬空的时候ad7606会有一个1.78v的偏置电压存在,这在有些场合应用下是不允许的。 我现在就是浮地设计,精度啥的也很好,就是不知道有啥别的弊端。毕竟ADI建议是VXGND要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模拟地,输入管脚悬空的时候ad7606会有一个1.78v的偏置电压存在,这在有些场合应用下是不允许的。 我 ...

所有的输入通道的模拟地都是一样的偏置电压吗?如果都是一样,是不是内部有什么内部连接?那本质也不是浮地的?

楼主(2016-02-10):
引用 网友A:
1、那一堆模拟地管脚照样要接地。
2、即使共地,仍然不违反“独立”的定义。就是为了减少干扰,才就近设置 ...

看到您的签名,有感触啊,,哈哈哈,他是要挂了么?

网友C(2016-07-29):
LZ,你采用op177放大。最后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