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L16Z芯片进入VLPS模式后Jlink无法连接

楼主(2015-12-22):
如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是正常的,VLPS模式下不支持debug

楼主: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怎么才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VLPS模式下不支持debug

怎么解决呢?要恢复难道必须换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要恢复难道必须换芯片吗?

请问你是不是之前烧录了一个低功耗的程序,但现在又想烧录其他程序?
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尝试按住复位键通过JLink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呢?要恢复难道必须换芯片吗?

按照5楼Robin的做法去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不是之前烧录了一个低功耗的程序,但现在又想烧录其他程序?
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尝试按住复位 ...

是的,是通过J-Flash链接吗?目的是擦除MCU内部的Flash上的内容吗?有擦除的具体方法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通过J-Flash链接吗?目的是擦除MCU内部的Flash上的内容吗?有擦除的具体方法吗?谢谢! ...

JLink Commander 可以输入Mass Erase指令擦除整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 Commander 可以输入Mass Erase指令擦除整个芯片。

谢谢!可以链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