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同一个程序,在两块不同的板上,定时器偏差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22):
atmega128,设置了定时器0为10毫秒中断,定时器1为1秒中断,并已使用串口收发数据,在一块板中已调试通过,在另一块板则出现定时器1中断时间快了一半(2秒变1秒,6秒变成3秒),定时器0和串口通讯均正常,更换晶振也一样,应该晶振时钟是准确的,否则串口通讯业不会正常。是否单片机有问题?还是两块板的某个熔丝设置不同导致?

网友A:
个人觉得先把两个单片机设置为一样在去对比。

网友B:
晶体频率不一样把

楼主:
晶振互换都试过了,而且另一个定时器和串口通讯都是正常的,应该频率是一样的,除非是晶振的电容量不同影响晶振频率,是不是1秒中断的定时器对时钟误差累加起来比较明显?

网友B:
老大,晶体的电容只是很小幅度的影响频率。。。。。。。很小很小的

网友C:
同一个程序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看看你判断出现这种问题的程序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D:
看烧写器配置,有些烧写器会默认配置8分频之类的。

网友E:
你熔丝位设置不一样吗?